天线连接问题

楼主(2008-01-07):
今天捡到个电单车遥控锁的发射器,拆开看了下,其里面的电路是如下图的电路,令我不解的是它的拉杆天线是和电池片的负极相连的,这能够起到天线的作用吗?我试着拆掉天线对着频谱仪看了下,发射输出的信号幅度要比有天线时低很多,那位给解释下?

网友A:
靠的是分布参数的耦合

这样做只适合短距,效率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