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

楼主(2008-01-11):
现在做一红外检测设备,相当于地铁那种通道 ,解决跟随问题,如用BS0001芯片做,可能干扰大多,因我们产品是装在室外,而且南北方都有产品。环境有很大的因数。我想还是用对射型红外。现在开发有些问题,我发射部分用一个振荡电路笔发射管。其中我还会调制载波38K,555有两个振荡,应可以做不?在通道中,要用多个栓测,同一通道中,发射同一频率的红外会不会有影响?还有,只栓测通道1平米范围内,有难度不?造用我们的工作环境(室外。阳光照射、温差、风雨),应有什么要注意的?请高手指点,谢

网友A:
除了调制外,基带信号要有协议才能具有高抗干扰力

不同通道的协议应具有独立性,光辐射要尽量聚焦,接收端加红外滤镜。电路不要用555之类的过于简易的方案,应引入MCU,台系廉价型就可以了。

楼主:
发射

谢谢,
    发射端只用来发射,要用一个单片,我知是有8脚的单片,那就很简单了。最大的问题就是干扰。不同通道的协议应具有独立性,那调制不是很麻烦。

网友A:
要想马儿跑的快,又想让马儿不吃草,那是不现实的

一片简单的MCU就能搞定,何来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