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bus应用

楼主(2008-01-12):
我用南京优倍公司的C-MBUS作数据通讯,我调试时上位机可以把数据发到单片机上,但单片机把数据发回上位机时,上位机就接收不到。我用max232直接连到上位机上是可以的,就是接上C-MBUS就不行了,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检查协议是否正确

还可以在接口后进行数据监测,这样可知是硬件还是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