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对电源的质量要求高吗?

楼主(2008-01-13):
用开关电源来供电不知道可不可以?纹波和稳定度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要求?开关噪声会不会严重影响通信质量?
哪位用开关电源供电能谈谈看法吗?

网友A:
要求不高

当然,如果电源品质不好,在高速或长距时容易增加出问题的概率。使用开关电源关键是处理好参考地的问题,高可靠设计时最好采用隔离型开关电源,普通应用时则不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