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做过几百K赫兹的调频发射?

楼主(2008-01-15):
(无正文)

网友A:
几百KHz不宜使用调频或调相技术,应该用调幅技术

你的方法在数学上成立,实用中无意义。

楼主:
我想试试载波电话

楼上的朋友,我是做载波电话,我看大部分都是用LM567做的,现在我想看看有没有别的方法实现。。至于频率,载波电话一般就几百K。

网友B:
完全可行

发射端如不要求频率稳定度太高可以用NE567,或CD4046等,如指标要求高可以用PLL。
接收端前端一二级选频放大,后级一个MC3359,变频解调都有了。
我曾用MC3359做过几十KHz的调频接收,本振是500多K的二端陶瓷,混频到455KHz,比NE567之类的解调效果好的多了。

楼主:
谢谢bg6nw!

我现在正在这样做,由于要求比较高的频率稳定度,我采用的是石英晶体+变容二极管调制,然后再变频100多K的频率上,接收我用的是MC3361,现在我担心的是晶振的频偏太小导致声音失真,正在头痛中。。。
用锁相环也是个好方法,但是如果想要调试方便,这成本。。不知道有没有便宜的锁相环和VCO芯片??我以前没做过这个。。
最后多嘴问一句bg6nw是不是您的呼号?

网友C:
载波电话和对讲机有区别么?顶一下(无正文)

网友B:
回 :xin3684

BG6NW 是我的呼号。
用锁相环还是很简单的,我没有实际试验过,有思路,但太忙一直没动手试验。
做一个LC的压控振荡器,【变容管要用电调谐中波段的那一种,实在不好找可以用几个变容管并联得到较大容量】,配合摩托罗拉的MC1451xx锁相环IC,连前置分频器都省了呵呵,改变频率还方便的很,而且输出频谱很纯。

楼主:
回:bg6nw

谢谢您,刚好手里有2片MC145170,正好试试。

网友A:
以为你要做的是无线通讯类的“课题”

做载波电话确实用锁相环效果较好。

网友D:
去垃圾场找找退下来的载波机拿回来参考就是啊,一般用晶体的多

楼主:
以前的载波电话都是用LM567做的

不过LM567的频率容易漂

网友B:
前两天已经把LM567做的高频率稳定度信号弄出来啦

LM567振荡,进入MC145152,鉴相后的φR, φV进入uA741做的低通滤波器,滤波后接到567的2脚,2脚为压控端。这样做出来频率稳定度【晶振级】的。
鉴相频率我用的25KHz,MC145152的除A分频比设为0,除N设为18,LM567锁定到450KHz,我把此信号接到一个对讲机的455KHz三端陶瓷上,在LM567上加上MP3播放机信号,放了一段刘宝瑞的单口相声,嗯,效果还行。
因为LM567做的压控振荡器2脚输入电压越高振荡频率越低,和用变容二极管的LC压控振荡器相反,φR, φV要颠倒一下进uA741。

今天晚了,改天整理个图纸上来。

网友B(2008-02-16):
bg6nw(at)163.com

bg6nw(at)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