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分窄带调频和宽带调频??

楼主(2008-01-15):
为什么要分窄带调频和宽带调频??

窄带调频和宽带调频分别用于什么场合?

一般的通讯话质是不是要求不是太高,用窄带调频

如果是广播的话比如要广播CD,音乐等所以要求比较高,用宽带调频??

请推荐一些常用的窄带调频用的变容二极管和常用的宽带调频变容二极管(100Mhz),谢谢~~~

我们一般说调频的75KHZ频偏是不是宽带的频偏??

谢谢~~~~~~~~

网友A:
主要是习惯上的称呼

    无线电技术的早期并无窄带宽带之分,逐渐的出现了比主流无线电信道带宽更窄和更宽的技术,于是才有了窄带、宽带之分,当然,从技术难度上讲,窄带技术和宽带技术都比传统技术难,广播是基于传统技术的。
    现代数字技术下,窄带信道和扩频宽带信道是主流,但宽窄在这里仍是相对的。
    变容管不分什么宽带、窄带,更无“专用”一说,信道带宽主要由电路结构形式决定。

网友B:
窄带的变容二极管我用过

型号好像是MV2105,他们有一个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