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厂家做50欧阻抗PCB天线呀

楼主(2008-01-16):
    最近做一个RF通讯小模块,使用nrf2401,2.4G频率,元件没几个,半天就全搞完了,但是需要使用PCB天线,手册上写需要天线做50欧姆阻抗匹配,还要1/4波长长度,有点傻了,1/4波长天线还好说,阻抗怎么做呀。
   这两天查了好多资料,说做阻抗线是制版厂负责,我打电话给做板的人,回答说不知怎么做,只知道是用FR-4材料,问一下有这方面经验的,怎么做阻抗线呀,是我设计出来的还是由制版工艺决定的,怎么和制版厂说呀,还是选什么材料,先谢了。

网友A:
你得自己设计阻抗匹配电路

或者让别人给你设计电路,你自己生产
嘿嘿
你以为做2401的人都匹配了?
99%的人都没有
照着手册随便搞两下拉倒

网友B:
只能自行设计

    不过难度不小,关键是真实模型难以取得,即使用软件仿真,实际结果也基本上没有意义。通常的方法是按照手册大致设计,然后做出样板用网络分析仪测试,没有这么高端的设备时,可以靠测试通讯距离来间接比较,不过需要极具耐心和敏锐,并且懂得一些非常规的技巧和手段,这算是拟合法吧。
    楼上说的现象正确,仔细点的话,一般也可以**不离十,但不同人的设计就是差了这么百分之一二十,看你有没有这份耐心+功力了。

网友C:
谢谢两位,关键是还是没有解决呀

比较挠头呀,没有这么高级的设备呀。我的板子出来了,距离还不行呀,比买的模块差远了。
1、我用普通电路板,是否需要让制版厂做高频电路板呀?
2、让别人设计是让别人设计天线?
3、频谱分析议是否需要呀?
有谁知道呀,可以回答,谢谢。

网友D:
只测试IC到天线的输入这一段的(或说天线的阻抗)就行,
一块空的PCB就可以测试

网友E:
我们做的, 只要按说明书上做距离轻松达到40m

我们用单极天线做的(datasheet说明的第一种, 费空间, 哈哈), 第一次就达到43m了.

用体积较大的pacth天线(先仿真吧, 不会就直接抄论文上的, 俺弄了弄ADS, 没弄会, 有高人会的指点一下啊.)也能有较好效果.

至于到最大距离100m, 这个跟很多因素有关, 材料,PCB的介电系数, 天线长度, 到底弄到如何就看人品了...

网友E:
当时问了一下 做一个天线3000-4000RMB

阻抗匹配的.

天一(那个一忘了)有接这个活, 你可以打电话问他们

网友D:
2401的功率和CC2500应该是一样的,好的话可以做到100米以上。
我们的CC2500模块做到了80-100米,

网友F:
按手册上接就行了

最重要把地铺好就OK,最后再实地实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