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终端电路与电脑的音频接口

楼主(2008-01-18):
我要做的电路终端功能为来电显示识别,DTMF识别,然后电脑声卡的电话录音,以及把声音耦合到电话线上面去给来电者操作提示。现在就差电脑语音接口模块这一部分还没有完成,主要是消侧音的问题,消侧音按照传统的电话机的电路,以及用TEA1062按照datasheet做的实验电路,录出来的效果都不尽如人意,请高手指点。

图片为我做的两个实验电路,一个为用传统的双绕组变压器电路,另外一个用专用的通话芯片TEA1062做,输出给电脑的部分做了衰减以及隔离,效果不怎么好,电脑自己播出的音乐经过电路以后耦合到电话线上面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从mic口录下来的音也可以清楚的听得到音乐,也就是侧音消除的很不干净。

另外我用自己买的电话机拆开来做实验,在听筒以及话筒部分做了衰减隔离,也不行。

还请高手指教,欢迎大家多多讨论!

多谢

楼主:
TEA1062实验电路

网友A:
建议使用标准电话电路

只需将铃流检测、摘机、话筒、扬声器与PC互连,注意前二者用光藕隔离,后二者使用变压器或双电容耦合,切记话路电路不得与PC之间存在任何直流电气通路,消侧音不良如非电路问题就是存在直流电气链接了,要仔细检查,尤其是地回路。

楼主:
多谢chunyang!

谢谢chunyang,隔离的问题我已经重视起来了,这个教训是在击穿一块主板声卡输出芯片还有浪费大量的调试时间得来的。
chunyang的意思是不是用一个标准的电话机电路,然后在输出以及输入的地方加上隔离??
我查到资料上面说电话机的消侧音不是做的很彻底,会有一些回音?是不是这些回音在使用电脑录音的时候显得特别突出?
普通电话机都是用电桥消侧音,还有一种方法是相位消除法,是否效果会更加好一点?

网友A:
这个问题不用想的太复杂

    传统电话不可能100%消除侧音,而且人们已习惯存在一定侧音,像GSM/CDMA等数字技术本身可以做到零侧音,但人为故意引入了可控的侧音通道,当然侧音过大就是电路的问题了,而且对于普通电话侧音指标是有国标的,用你的系统与普通电话对比,侧音不更大就是正常的,否则则是你的问题。
    现在的普通电话已全部是电子式电话,消侧音都是相位法,电桥法是过去的电磁式电话用的。

网友B(2013-01-23):
引用 网友A:
    传统电话不可能100%消除侧音,而且人们已习惯存在一定侧音,像GSM/CDMA等数字技 ...

你好,我也在做电话终端与电脑语音卡相连接进行录放音,我想请教一些,TEA1061输出的语音信号可以直接通过变压器耦合到电话线 到语音卡上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