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PRS通信的两个问题:

楼主(2008-01-18):
1.我们做的GPRS通信设备(用MC55模块),在某些地方使用的时候,会出现MC55检测TCP/IP链路是通的,而主站系统检测链路是断的,实际情况是MC55发送的数据主站系统能收到,但由于主站系统判断链路是断的,就不回发数据了,如果MC55挂断链路重新拨号,通信又能恢复正常了,请问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主站系统下挂有各种GPRS设备数千只,通信都正常,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2.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每次上传心跳主站没有响应,我们就切断链路重新拨号这样是否可以?(以前我们没有重新拨号,只是重新登陆,只有链路断了才拨号),每次拨号大约有多少K流量?是否会导致费用过高?

网友A:
r

1的情况可能是tcp半关断吧  主站那边想想办法应该能解决

网友A:
e

主站判断出连接不正常  就直接给它CLOSED

楼主:
主站怎能CLOSED

网友A:
你把模块连到主站的连接给关掉

网友B:
Chang 先生,您上来了。 您可以和我们工程师讨论关于模块的

我这些天都没有看到你啊,

网友C:
关注

我有同样的问题,好像当主机不正常关闭端口或频繁开闭端口,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我用的SIMCOM模块,模块检测到链路畅通,发送数据,但主机那边收不到,甚至显示链路断开。
我就是用查询主机的回应来协助判断,若主机不回应就主动断开再连接。一般重新连接后就一切正常了,不会出现一直连接又连不上的情况,应该没多少流量吧

楼主:
lisachess 是哪位?

网友D:
多做做协议上的握手检测

多查查TCP/IP协议上的握手检测,你这属于链路断开不完全.
最傻也最省事的办法就是重新拨号,流量倒在1K以内,但重拨多了就划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