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ED的寿命跟驱动电平变化频率有没有关系?

楼主(2008-01-19):
我打算级联两片移位寄存器74164来扩展MPU的输出口,其中一部分输出用来驱动LED。这样在移位过程中,必然某些输出口电平会频繁变化,不知这样对LED寿命会不会有影响?
LED就是那种普通的3mm的红绿LED,驱动电流6mA,移位时钟4MHz。

网友A:
只要电流不过限就不会有问题

LED对频率不敏感。

网友B:
没问题

没问题,大型LED都是通过占空比来得到LED亮度的调节

网友C:
无影响

无影响,led的寿命主要是点亮时间

网友D:
我认为有影响的,其实我们都知道

其实驱动LED等最好的方式是用快速方波,因为LED能承受的瞬间电流比较强,比起长期点亮LED,方波方式点亮对于延长LED寿命有显著效果。

网友E(2008-02-18):
用2片74HC595吧,帶鎖存的

网友F:
一定要实际观察一下有无‘暗红’现象

在移位过程中有无‘暗红’。
如果察觉不到,证明可行。

网友G:
请采用6楼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