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帮忙看看,如果这个电路没有问题的话就开始DIY了~~

楼主(2008-01-21):
(无正文)

楼主:
~~~

说来惭愧,虽然爱好无线电,但是一直没有时间与机会自己DIY,现在闲下来了,内心又开始激荡起来于是决定从最简单的做起,自己DIY一个FM的无线话筒~~~这是小弟第一次做无线电方面的东西~~自己参考书上的FM 无线话筒,修改了一下,大侠看看,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没有,主要是电容电阻的取值等,还有设计缺陷等,主要是能够用收音机在50米的距离以内可以接收就可以~~~~

简单说一说

话筒是自己买的驻极话筒,一块五一个,然后用Q1,2N5551放大,送到变容二极管FV1043(一毛五一支)调频,Q2,C9018是振荡级,采用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FV1043在1V的反偏压下面的静态电容大概为18P,设计电路的中心频率在90M,于是自己用直径1mm的铜线绕五匝,拉长为7mm,电感线圈直径为9.5mm,其电感值大约为0.19uH,后面再加一级射级跟随器,起到阻抗变换和隔离作用,最后做了一个甲类的功放,(没有用丙类,主要是想先做一个试一试效果,以后再改),然后接天线发射~~~用收音机收听~~~

Q1,Q2,Q3用5V供电,功放级Q4用12V供电~~~~~~~

板材:电子市场常见的实验板~~~~

主要请各位看一看电路有没有错误,哪些地方需要修改,由于是我第一次做无线的东西,在制作过程中要注意什么??

如果这个做好了,以后打算用陶瓷或者晶振来做振荡级,或者希望自己在不久的将来也做一个DDS+PLL的东西~~~~

网友A:
我的经验数据

振荡部分稍改一下,如图;L1用0.5-0.6mm漆包线在4mm钻头上绕6T--7T,变容二极管用MV2109,c8和c9用22p,R14用470欧,R15用220欧,C10--1000p,

网友B:
可以试试,不过电路不大妥当,声音恐怕会比较小

    原因是频偏不足,功放也不应设计成普通共射放大器,射频应采用谐振放大器,中间的射随器则是多余的,前面的音频前置不必用5551这样的高反压管,Rb和Rc的选择也不够合理。
    给你个典型的88-108M后级电路吧,其中L1、L2用0.5mm左右的漆包线在直径5mm的圆棒上脱胎绕制,调解L1的间距可改变频率,调解L2可控制谐振点,实际表现则是距离。电路工作电压可选6-15V,BG1用9018,BG2根据需要的功率选择,可用9018、C1959、D40、C1970、C3357等,调的好,最大距离可超过1公里,切记避开当地的广播频段并尽量不要做的功率过大,免得有关部门“请你喝茶”。
    该电路可直接输入线路输出级的音频电平,MIC信号最好加一级前置放大,用共射放大器即可,晶体管可选9013、9014等,工作点可根据晶体管的等效电路计算,具体见《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在此就不复述了。

楼主:
谢谢~~

频偏不足,那我就换一个变容二极管了~~~

正式开搞~~~~~~~~~~

网友C:
关注

对这个感兴趣, 可没弄过这样分立元件的, (主观原因是比较懒...客观原因是...)

LZ搞得怎么样该大家说一下啊.

网友D:
高手啊

高手,无线发射没有研究,我都是用的模块。

网友E:
我以前做过。。

我以前做的是9014加9018,效果还可以,没加后极的功率放大,距离30米左右,就是频率不稳定。。好像还有图,话筒已经被拆掉了,呵呵

楼主:
今天先用9018做了一个单管的FM无线话筒

频率90M,用收音机听距离大概50m左右,音质也不错

~~~

准备开始做三管的了,希望距离达到1Km

网友F:
请LZ及时把制作心得贴上来,

我等好学习学习,另把三管的做好后试着比较一下要那级射随跟不要那级射随究竟有多大的差别?(在改变天线长度,方向等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