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话方面的很菜的问题

楼主(2008-01-22):
问一个很菜的问题,
直线连接两个电话机,不经电信局,要什么条件才能通话呢?是不是加上35mA/10V左右的直流电源,两个电话机就可以直接通话了呢?如下电路所示

网友A:
电流源是串连在电路回路里的

简单用用还可利用12V电池串个电阻,贝尔当年发明的电话就是这样的,后来改成个大电感,电流源则是微电子时代的产物。

网友B:
P3上要加上两个大电感

一般电源的输出阻抗都不高,所以在P3的两条线上要加上两上大电感,阻止音频信号从P3上跑了

网友C:
电路如附图

电感量可以找差不太多的试一试.(如变压器的某一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