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MX865把FSK信号用FM调制后发射,接收端FM解调再FSK解调.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1-22):
可以,只要FM信道的带宽满足即可

网友B(2008-02-27):
CMX865/CMX865A

CMX865是一款低成本的FSK modem 芯片,你所说的情况是完全可以达到你的要求的,但是有一点是:CMX865只支持到1200BPS半双工的速率!

网友C(2012-11-11):
请问有没有高手使用过cmx865a检测自定义的声音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