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云台解码协议资料

楼主(2008-01-24):
哪位大虾,知道云台解码协议,我现在只有Pelco D/ Pelco P/ADR8060/CCR-20G
协议,下面的没有,那位有的话发份给我,先谢了

 RM110
 KALATEL(KTP312)
 KRE301
 KRE301
 ADT8060
 YAAN
 HY

e:YZL158@126.COM

网友A:
我是通过串口调试软件自己分析

比较麻烦,这是分析RM110的
RM110
通道一
左         ↓从这里开始,为鼠标抬起时的码
F6 45 0 1 9 1 50 F6 48 0 1 0 1 4A

F6 46 0 1 9 1 51 F6 48 0 1 0 1 4A

F6 47 0 1 9 1 52 F6 48 0 1 0 1 4A

F6 48 0 1 9 1 53 F6 48 0 1 0 1 4A

通道二

F6 45 0 2 9 1 50 F6 48 0 2 0 1 4A

F6 46 0 2 9 1 51 F6 48 0 2 0 1 4A

F6 47 0 2 9 1 52 F6 48 0 2 0 1 4A

F6 48 0 2 9 1 53 F6 48 0 2 0 1 4A

左上
   ↓上                     ↓左
F6 47 0 2 9 1 52 F6 48 0 2 0 1 4A F6 45 0 2 9 1 50 F6 48 0 2 0 1 4A F6 48 0 2 0 1 4A
F6 48 0 2 0 1 4A

右上
   ↓上                     ↓右
F6 47 0 2 9 1 52 F6 48 0 2 0 1 4A F6 46 0 2 9 1 51 F6 48 0 2 0 1 4A F6 48 0 2 0 1 4A
F6 48 0 2 0 1 4A

通道一
光圈-
F6 49 00 01 09 01 54 F6 4A 00 01 00 01 4C
光圈+
F6 4A 00 01 09 01 55 F6 4A 00 01 00 01 4C
倍-
F6 4B 00 01 09 01 56 F6 4A 00 01 00 01 4C
倍+
F6 4C 00 01 09 01 57 F6 4A 00 01 00 01 4C
焦+
F6 4D 00 01 09 01 5A F6 4A 00 01 00 01 4C
焦-
F6 4E 00 01 09 01 59 F6 4A 00 01 00 01 4C

云台自动 开
F6 5D 00 01 01 01 60
云台自动 关
F6 45 00 01 00 01 47
雨刮 开
F6 5E 00 01 01 01 61
雨刮 关
F6 5E 00 01 01 00 60
灯 开
F6 5E 00 01 01 00 60
灯 关
F6 5E 00 01 01 00 60

云台动作:
【F6 45 0 1 9 1 50 】
  第二字节:动作码:45左、46右、47上、48下
  第四字节:地址码:1~128
  第七字节:动作码:50左、51右、52上、53下
云台动作停止:
【F6 48 0 1 0 1 4A 】
  第四字节:地址码:1~128

镜头动作:
【F6 49 00 01 09 01 54】
    第二字节:动作码:49光圈-、4A光圈+、4B倍-、4C倍+、4D焦+、4E焦-
    第四字节:地址码:1~128
    第二字节:动作码:54光圈-、55光圈+、56倍-、57倍+、5A焦+、59焦-
【 F6 4A 00 01 00 01 4C 】
  第四字节:地址码:1~128

云台自动 开
【F6 5D 00 01 01 01 60 】
云台自动 关
【F6 45 00 01 00 01 47 】
雨刮 开
【F6 5E 00 01 01 01 61 】
雨刮 关
【F6 5E 00 01 01 00 60 】
灯 开
【F6 5E 00 01 01 00 60 】
灯 关
【F6 5E 00 01 01 00 60 】
第四字节:地址码:1~128

楼主:
!

没人顶啊,自己顶下

楼主:
谢了哈

谢谢楼上的大虾了,有机会的话请你们吃饭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