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电源供电芯片

楼主(2008-01-28):
那位大侠知道给SIM300模块的供电芯片啊?用LM2576体积太大了,有没有比这更小的?

网友A:
2A额定电流要满足

可以去LT的网站看看,最新封装有较小的,如DFN等,只是焊接有讲究。

楼主:
新问题

现在是可以开机模块能打通电话,就是跟单片机通信不上,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单用电池供电也不行.

网友A:
那你是怎么打通电话的

    能打通电话必须要用AT指令控制,通讯不上,不论主叫还是被叫,你怎么拨号或摘机?能打通电话100%能通讯,反之,能通讯却未必能打通电话。
    先要正确描述你的问题。

楼主:
打通电话啊!

我是说可以打通但是没人接的那种,不过现在好了,通讯不上是单片机电压跟模块电压不一样造成的.

网友A:
那可不叫“打通电话”,呼叫成功而已

失之毫厘,差之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