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大量GPRS连接的管理吗?

楼主(2008-01-29):
    我有一个中心平台,需要我的终端通过GPRS与我平台取得连接,当然无所谓长连接短连接了,我想设计成同时在线的终端数大概为5000个左右,不知道对于网络的压力如何,目前我们在跟广东移动的人谈,他们讲网络承受应该问题不大,现在比较复杂的是怎么来管理这么多个连接,各位高手有什么建议吗?
    这个工程是不是太过复杂?

网友A:
GPRS用来防盗基本不可用

干扰机很容易搞到
等你那个东西推广开来
干扰机也推广了

网友B:
移动的交换机不就是干这的么

网友C:
瞧东瓜,一说道GPRS就想到了防盗,

就不想想综合信息服务啥的。

网友D:
javie 在玩啥呀?这么大型的系统?

楼主:
木头冬瓜,不要有先入为主的概念

就算用到防盗上面,我也可以通过旁路检测来查看是否被切断链路啊
再说,我这个项目根本不是用在防盗上,我只是要管理很多终端,然后要做信息传输.当然解决的办法是一大堆,但对资源的占用太大,我想用低成本来换一个比较稳定的应用.

网友A:
呵呵

拭目以待吧
本人在合作一个项目,就是屏蔽所有常用信道的,315,433,手机,2.4G
用途么,也是防盗,哈哈!!
但愿对这些系统没有啥影响

楼主:
防盗也是要有机制的

如果是单纯的点对点防盗,那只要屏蔽了上行或下行信道,那就是一堆废物

但如果是是有系统平台的防盗概念,你屏蔽有什么用,你把我的上行或下行信道屏蔽了,理论上讲,我可以在几个ms内就能监测到我的信道被屏蔽,那不也是同样实现了防盗吗?

我还是强调,冬瓜你不要总是那么先入为主,我这个项目是要做信息采集,你老扯防盗的事干啥啊...

楼主: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

如果使用公网APN,终端只能工作在客户状态,从服务器端看过去的地址都是伪地址(或者说是动态的),不方便管理,另外,最重要的就是如何保证安全性了.

如果我使用私有APN的话,自己架Radius服务器,这样跟我的系统平台直接连接,管理起来很方便,但带来的是系统成本的增高,最重要的还是对我系统平台的要求陡然增加.

现在所能做到的是,采用公网APN,对所有连接只做被动管理(心跳包过来后平台做相应),但这样,我整个平台的效率就非常低了. 因为如果并发量特别大的时候,我的平台会累的一塌糊涂,是采用二级管理,多架服务器还是我开N个线程出来飞? 前者牺牲的是成本,后者牺牲的是稳定性.

给点建议吧...

网友E:
有这个应用数量完全可以辅助以商务手段解决

    去跟移动好好谈谈。
    技术上,IP应该固定,要移动划个网段给你,大型系统如果要求管理的效率,普通应用方法怕是会崩溃掉的,这还与你的数据量和应用要求有关,应该是可以进行估算的,运行价格你也应该已经得到,对比一下吧。另外还要考虑的是维护性问题,要设想极端状况,内部和外部的极端都要考虑,不过考虑了这些,怕是你的实施方案也只剩下一条了。
    各地网络情况可能会有不同,你最好和移动的网管工程师聊聊,尤其是服务器那边。

楼主:
呵呵,看来跟我想的完全一样啊

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啊

跟移动谈肯定没问题,毕竟他们所有的网管系统全是我们做的,并且现在TD的网优也是我们做的,呵呵,只是如果真的要自己做Radius服务的话,那实在是太庞大的工程了,看来要考虑这块外包出去了.

网友D:
大型系统架设个Radius服务器是完全有必要的,也没什么难度

网友E:
嘿嘿,javie以为能偷懒吗

规模一定后,量变已经积累到质变了。

楼主:
我们老板抠门

每个省落地的设备费用预算是45万,光几套oracle和热备软件再加上服务器,就差不多这个价钱了,再加个Radius,又要好几万呢,太超标鸟~~~~~~~~~~

网友F:
不用Radius

可以跟移动申请专用APN,拉专线,广东供电公司就是这么干的,系统规模有几万了吧。

楼主:
我明白15楼的意思,但那样成本实在太高了

网友F:
?

全国各地供电公司都在使用这种方式,成本不算高,专线免费,只交每个终端的流量费。有什么更低成本的方案欢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