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S51使用问题

楼主(2008-01-29):
在使用调试时发现40脚本应该接VCC的,我没有把该脚连接到电源VCC上,但芯片仍然可以工作,对此郁闷不解,为什么呢?难道芯片里面40脚跟某个脚相连了吗?请高手指点~~~~~~~

 相关链接:http://shop35233977.taobao.com/

网友A:
呵呵,还有个备用电源脚哦~

网友B:
能工作的

IO口有钳位二极管到VCC

网友C:
3楼说的正确

MCU所有IO口分别对电源和地加有钳位二极管(用MOS管构成)。

网友D:
从io加电进去一样可以工作

只是降了0.7v左右

网友E:
EA脚与VCC接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