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问下,现千兆光纤网卡的方案中

楼主(2008-01-30):
(无正文)

网友A:
即使有,性价比也不好

网友B:
激光和机械部分无法集成

光电收发器中除了发射和接收电路,还有一个激光发射管,和一个激光接收管,这两个东西体积很大,同时还对装配有一定的要求,很难集成到芯片中去。另外,使用光电收发器的,一般走的是高速信号,用差分方式与其它芯片连接,两端要阻抗要匹配好,激光的发射和接收都是二极管,在高速信号下,很难通过差分的方式去控制。所以一般把发射、接收电路与激光头近距离安装到一起,连同机械定位,做成一个光电收发器模块,出差分信号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