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短距通信的解决方案

楼主(2008-01-30):
各位大侠:
    我现在的做的项目中要用到光栅和处理电路相连,现在我想不用电线连接,想用一种无线的方式连接光栅和电路,初步想用蓝牙的方式,但不知具体要用什么样的芯片,请高手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貌似不现实

楼主:
为啥呀 蓝牙一开始就为了代替电缆的吗

网友B:
.

加入你要求距离不是很远的花可以用蓝牙
你可以用蓝牙模块,BC417143的

网友C:
个人认为能有线决不无线。

光栅和处理电路可能是工业环境,无线互相干扰大,多个光栅还有频率配对问题,以及电源问题等,传输光栅信号可能还要编码,高就精度的光栅的数据量也不小。另外如果只有1个光栅用无线还不如红外,当然最好还是有线。
又想到一个问题,光栅是闭环的么?如果用了传输电路,那么光栅信号是有延迟的,会带来控制问题。

网友D:
为什么“想不用电线连接”???

网友E:
应用需求需要详细分析,包括环境因素

确实有线方案应该优先考虑,尤其是在工业场合,使用无线传输是必要的话,蓝牙也不是优选方案,数据通讯率和传输距离首先需要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