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M模块通讯距离短,怎么办?

楼主(2008-01-31):
做了一个二十几个键的遥控器,用Mega8控制一个2262编码发射模块,将每个键用两个4bit码发送,Mega8直接用IO口控制发射模块电源,用片内RC震荡,9V电池+7805供电。实际接收距离只有十几米,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把距离扩展到30米左右?

网友A:
十几米也太短了吧

如果干扰太厉害的话加强你的解码程序

楼主:
是2272的解码芯片,还能怎么处理呢?

网友B:
有MCU还要什么2262

用软件编码、解码,距离近的原因很多,发射功率过低、系统失调、天线不匹配等等。

楼主:
:(

从做软件改行做单片机,基础差,所以这样的功能就只好用现成的模块
天线就是用了一段导线,发射供电为了直接用MCU控制(电路简化),所以就是5V,发射功率也比12V电池低了很多。
不知道把收发模块的天线换成正式的天线会不会有改善?要求不高,能到30米就行。因为就在一个项目里面用(只用一套备一套),前期没做什么实验,现在有点头大了。

网友C:
用二極管編碼吧,省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