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调频收发信机征求方案建议

楼主(2008-02-01):
主要技术指标:
1.要求两个频点可切换工作,72.5MHz和74.0MHz,用FM调制方式(音频信号)。
2.发一收多,发信机功率大,采用平台式设计,220V供电;收信机采用袖珍型带耳机式,电池供电;

我该如何选择现有的模块产品进行设计啊?请弟兄们帮忙参考

网友A:
接收可能有现成的模块,发射则没有

    也可用普通FM收音芯片,将本振改成固定回路,对应你要的频点,用电子开关切换,电调谐的最方便。发射可用晶体振荡器做本振,现成的IC如MC2831、2823等,不过现在这类IC已经停产,但电路结构设计可参考一下。

网友B:
作用距离要求多远?

这些东东我可以给你点参考。
我就是搞调频发射机的。还有接收机,调谐,定频点的都有现成方案。

网友C:
10km多没有问题 我以前做的无绳电话刚好有一边是这个频段

改改就可以了。
但是法规自己要慎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