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人,给个短距离通信电路吧

楼主(2008-02-16):
1.收发语音
2.距离:穿透<=4道墙(墙的材料不清楚,应该有少许钢筋)  100m
3.管子最好少点(水平有限),电容电感能用贴片的

谢谢.

网友A:
把线拉长点就好了,又不是搞无线

网友B:
哈哈,别人就是要无线啊

网友C:
呵呵,关注

估计得用FSK的

网友D:
用FM吧,楼主的要求在合法的前提下只能用FM

    4道墙特别是包含承重墙时,使用合法上限的10mW 2.4G信道如果使用非特种天线无法满足透射100米的传输距离要求,特种高增益天线的尺寸则过大,用1G以下的数字ISM信道在满足传输距离时的带宽又不足,加高压缩算法在成本上不合适,所以较好的方法是基于FM频段的模拟方案,成本也非常低廉,只是要保密的话会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