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线接收+CPLD方面的高手

楼主(2008-02-17):
请教无线接收+CPLD方面的高手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关于无线接收方面的小课题,本来准备

购买无线接收模块,由于需要在我的电路上有一块CPLD,

现在我想不管采用什么原理,天线上的信号经过选频滤波

放大后送到CPLD处理,由CPLD完成后面的工作,不知道是

否可以?应该如何去做?

楼主:
开始部分就采用上图中的Q1及有关电路,

开始部分就采用上图中的Q1及有关电路,是不是有些异想天开?

网友A:
.....

有点软件无线电的雏形

网友B:
这可跟软件无线电一点关系也没有

    楼主的电路是超再生式的简易接收机,CPLD都用上的还用超再生实在是“美人着丐衣”,想效仿黄蓉初入江湖吗?可惜没有药师背后暗护,这样的设计没有任何竞争力。
    CPLD可完成的工作是诸如信号编码、解码(不是一般层面上的编解码,指复杂特殊编码且实时性要求很严)等,在高速信道中,有时用MCU无法满足性能而用DSP成本不准许,这时才有CPLD的用武之地,但现在MCU的性能不断提升,DSP的价格也在不断下降,CPLD能实现的功能太过单一,至少目前批量产品中已没有这么用的了。

楼主:
再次请问

这几天在用买的315MHz接收板做试验发现高频东西实在太难搞了,把元件拆下来再焊上去,接收距离就短了很多,到不是为了想省钱,主要是因为我想做在一块板子上,315MHz接收板上面还有一个可调电感,稳定性也不太好。如果把Q2及其相关部分改成用1MHz的晶振来做,不知道是否可以?又该如何去做?

网友C:
看看书吧

有想法是好的.要考虑在不同的信号下,设计你需要的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