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电信载波的问题

楼主(2008-02-19):
最近在用户家里测试家庭式防盗器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请各位大侠解答一下;事情是这样的,因为家庭式防盗器在检测到房间被入侵以后,会自动拨设定好的电话号码,以前都顺风顺水,设定好可以拨号的,但是最近发现同样型号的家庭式防盗器在那个用户家是怎么都不能拨号,防盗器有拨号音,但是就是没能拨出号码报警,不知道时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这可不好说

显然是电路故障或设计缺陷,但具体问题无法根据你提供的信息进行判断。

网友B:
可以考虑是不是拨号音幅度太大

过载失真太厉害,电信端解调不出来

楼主:
谢谢!我再试试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