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们关于:RSSI 的问题

楼主(2008-02-19):
RS, ck, TI, AC, ST
nRF2401 vs CC2500
RSSI vs Packet Loss Counting

RSSI will not be able to pick up the disturbance from frequency hopping or ShockBurst enabled systems in a way that is useful to the system protocol
:RSSI 不能够获得的跳频通讯与ShockBurst设备 的扰动(干扰),在某种意义上对系统协议无用

Packet Loss Counting will always give the true indication of the channel quality
:数据包丢失计数 将 总是 给出 频道品质 的真实指示

The RSSI functionality will not be able to detect the traffic that is actually colliding with own traffic .The Packet Loss Counting method is only taking decisions on the actual packet loss. So why do you need RSSI?

RSSI 功能不能够检测出 实际上已经同自己的通讯相碰撞的 通讯。
数据包丢失计数的方法 是唯一 获得 实际包丢失 的结果

请问各位大虾,是这样的吗?(自己翻译的,不很准确)

楼主:
再有

Blind sone 怎么翻译比较好?

网友A:

你是只需要翻译吗?

  我在工作中,经常遇到RSSI不良的产品,不过处理办法还没有找到

楼主:
to:蓝色果实

我最近看了许多RF芯片的资料,希望能够指点一二,我上面那个贴子问的是想了解实际应用中,是否用包丢失率可以取代RSSI检测。因为NRF 的芯片都没有RSSI,但它的芯片功能上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