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0晶振不起振荡是不是CC1100坏了?

楼主(2008-02-21):
(无正文)

网友A:
有可能坏了。也可能是你将某些地方焊短路或者开路了。

楼主:
这么容易坏啊?

我都差不多有7,8块芯片是被我这样弄坏的,只是用烙铁一遍CC1100的引脚,电路也没有短路的地方,有的只是焊一下天线口就坏了,真的很郁闷

网友A:
可能你的烙铁漏电比较严重吧,如果芯片工作时焊接,更容

楼主:
如何测量烙铁漏电多少?

如何测量烙铁漏电多少啊?而且焊接51和avr都不会坏啊,是不是cc1100对静电比较敏感?

网友B:
不一定是坏了

高频电路极敏感,如果助焊剂不合适可能会使芯片无法正常工作,静电击穿当然也有可能,尤其是LNA的输入处。测漏电可用数字万用表交流200V档,一表笔接已通电的烙铁头上导电良好处(不得是氧化严重的地方),注意手不要碰到,另一表笔用手捏住,如果感应电压低于20V则是安全的,否则要接地线。

楼主:
谢谢chunyang

明天去试试,估计烙铁头要加根地线

网友C(2010-05-09):
看看

无线数据通信汇总和选型参考(含图片).rar

网友D:
这个问题比较常见了。焊接也很重要的。

网友E:
LZ怎么碰到的问题跟我一样?我之前坏了十来片1100了,重新焊一下就不工作了,一直搞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