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对方是彩铃情况下,检测到回铃?

楼主(2008-02-22):
做个自动检测对方是否摘挂机功能。不是彩铃的话是:振铃时:通1秒450HZ信号,停4S,循环. 5S无信号可以认为是摘机.
那么彩铃的话怎么解决呢?

网友A:
用在什么地方上检测?

网友B:
反极性信号

楼主:
反极性信号?

我自己做个通话开始计时,对方挂机就停止计时的小玩意。
我用普通的电话做了个试验:普通电话能实现对方摘机、挂机的识别。同时我用万用表量电话的2根线,发现并没有产生反极性信号。

网友C:
准确检测只能用反极信号

该服务是针对共用电话计费业务的,普通电话没有,需要向运营商申请开通,但未必给个人开放。

网友D:
用钱砸电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