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计算机的RS232通信

楼主(2008-02-25):
(无正文)

网友A:
有很多串口调试软件

同时
一些软件也提供了串口传输的类

网友B:
VC有串口函数

串口监控类软件也很多,Windows操作系统中的“超级终端”都可用,但串口调试助手等更方便些。

网友C:
还有

一般用调试助手
 还有模块与计算机通信别忘了串口线的3-2相接(小的以前犯过这样的低级错误)

网友D:
当然有啦

一般来说,可通过Win32标准的API函数,把串口做为一个标准文件操作。
或者是通过Microsoft提供的ActiveX控件MsComm。
或者是采用第三方公司的SPComm或者PComm等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