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8G 1W功放管

楼主(2008-02-25):
哪位给推荐一个用于5.8G 的1 W的功放管,最好是内匹配的,谢谢

网友A:
http://rfwireless.rell.com/amplifiers.asp

网友B:
去这儿看看!不知你要的工作条件是什么

提供系列SMD小功率低噪声高频率射频宽带高频三极管,FT值范围:(250MHz~15GHz),等同于飞利浦、东芝、NEC、日立、英飞凌等多种品牌的射频宽带高频三极管。可广泛应用于(VHF/UHF)移动通信、数据传输、安防、遥控线路中作振荡、信号放大、倍频等作用。

 相关链接:http://www.hoperf.cn/rf_Transistor.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