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访问局域网PC

楼主(2008-02-27):
我想用GPRS模块来访问我的PC,但我的PC是在局域网内,通过DI-624+A路由器连接到外网,所以我设置了虚拟服务器,进行了端口映射,但GPRS模块还是一直连接不上我的PC,是不是我下面的设置有问题啊?
激活
网域名称 :GPRS
个人 IP 地址  192.168.1.104
协定方式   TCP
个人服务端口 7080
公用服务端口 7080
排程  任何时间

我换了台不经过路由器上网的PC,GPRS模块可以正常和PC交换数据,模块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A:
模块肯定是没问题的

如果经过路由器的话,你的GPRS模块是用固定IP登陆的还是用DNS方式登录的?

楼主:
采用的是IP地址的方式

不过我的IP是局域网内的IP,另外,怎么测试路由器的一个端口影射成功了呢?

网友B:
设你的路由器

可设你的路由器,指定一个端口到你的IP,然后访问你路由器的IP+端口就可以了,路由器的IP是ISP给你的IP,动静都可以.

楼主:
虚拟服务器我设置过了

我的路由器的IP是静态的,是192.168.46.129,好象路由器不是直接连到公网上的,也是一个局域网的IP,我在网上查自己的IP却是:“您的IP地址是:[211.167.159.80] 来自:上海市 环球信息网络”,这是怎么回事啊,难道我的路由器也只是上连到一个局域网内?

静态 IP 地址
IP 地址 :192.168.46.129
子网络遮罩:255.255.255.0
ISP 网关地址:192.168.46.254
主要的 DNS 服务器:202.96.209.5
次要的 DNS 服务器:211.167.159.130
MTU :1500
Keep Alive 激活
改变TTL数值    激活
IGMP   激活

非常感谢

网友C:
你的路由器也是在内网里,上面还有至少一层路由器

必须把Ip为192.168.46.129的路由器也做设置,一直到直接连接公网的路由器...

网友D:
GPRS要连接的IP必须是真实IP。

楼主:
明白了

这下清楚了,多谢几位兄弟

网友E:
告诉你一个秘密:DI-624+A的虚拟服务器是用不了的,换个路由器

我试了2个牌子的无线路由器都不行
换有线的就可以

网友F:
为什么我的DLink的 624路由可以用虚拟服务器?

我还挂花生壳。

网友E:
晕 怎么我花生壳可以 虚拟服务器不行

网友G:
呵呵,有意思

这个问题以前碰的到过,很有印象,不过刚看到你的问题

网友H:
路由器的问题

路由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