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905如何手工焊接?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8-02-27):
正在做nRF905的样板,QFN的封装手工焊接比较困难。用锡膏+936烙铁+细烙铁头 失败! 再尝试:先在焊盘上涂锡膏再用850热风枪吹效果也不是很理想,热风枪的温度设定在300左右,可锡膏要很长时间才溶化,担心长时间加热芯片损坏。如果要锡膏快速溶化,风枪的温度至少要设定在500左右才可以,这样加热,短时间内nRF905可以承受吗?或者有其他好的手工焊接905的好办法, 请大家赐教!

我的850风枪不带温度显示的,好像这种风枪的设定温度不与实际温度不符啊?设定到320以上才可以溶锡。  郁闷中。。。

网友A:
温度高点没关系

ic没那么脆弱

网友B:
风枪最好不低于400,要不长时间的吹会损坏PCB

芯片的短时间耐温比你想的还高。
尽量用高温短时间,不要用低温长时间,
而且要注意预热,先把板子升温到90度左右维持10-15秒然后快速升温效果较好

楼主:
强烈感谢木头东瓜与dai_weis !提高风枪温度,OK了

网友C:
我用烙铁就可以。 关键你的封装做的好一点.

网友D:
中部开个孔,四边焊盘外部尺寸搞长电,很容易焊的

网友E:
手工焊不要用锡膏

    只要焊盘设计合适,周边引脚可以直接用电烙铁焊接,中间开个足够大的通孔焊盘,待周边引脚焊好后用功率稍大的烙铁或调高焊台温度灌焊即可,手艺而已。

楼主:
感谢各位!

参照各位的经验,最后这样焊的,效果还不错。
1。先在焊盘上涂上一层锡膏。
2。用热风枪(450度)吹,使锡膏溶化在焊盘上,
3。用烙铁处理掉焊盘上多余的锡,使焊盘上的锡均匀适量。
4。在焊盘上喷上适量助焊剂。
5。再用热风枪(风量调至最小)轮流吹四周的焊盘,待锡溶化后放上芯片,继续吹几下。靠表面张力即可将芯片自动调整到准确的位置了。
简单总结一下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F:
厉害厉害

这种办法都是逼出来的
批量生产不需要这么麻烦吧

网友G:
直接焊就可以了

涂好助焊剂,不是焊膏哦
然后对准芯片
尖头烙铁焊一圈就可以了

网友A:
同级羊

好久不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