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话线MODEM如何快速挂机?

楼主(2008-03-10):
我方MODEM和对方MODEM在连通的状态下,如何快速通知对方我要中断通信,要挂机了?目前我采用直接对我方MODEM复位来实现挂机,但对方MODEM要延迟1分多钟才能检测到我方MODEM已经断线了,而用户需要通信间断1分钟,则马上中断连接,我们的产品不能通过用户的检测(大约需要2分钟),请问有没有办法通知对方MODEM先挂机呢?

网友A:
用AT指令让MODEM挂机

    当MODEM处在连接状态时,MODEM的内部寄存器不能识别AT命令。
所以要使MODEM挂机,必须使MODEM进入AT命令状态,即先要向MODEM发命令:+++,再向MODEM发送挂机命令:ATH0。
发送AT命令:+++、ATH0程序类似MODEM初始化程序。
MODEM挂机后,务必重新初始化,以备自动响应下次拨号连接。

楼主:
有没有办法让对方MODEM知道我已经挂机了?

如果单纯凭借载波检测,对方MODEM反应比较慢,有没有命令能通知对方MODEM挂机?

网友B:
可以用通讯协议在本地挂机前通知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