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廉价的433.92MHZ,ASK IC的发射方案?

楼主(2008-03-13):
(如题)发射模块条件:
1.工作电压:5V或3.3V
2.频率:433.92MHZ
3.功率:10DBM
4.传输距离:100M
5.价格:最好4元以下的

我接收端配的是RX3400,己做好了

在网上找了一个PT4450的ASK IC,一个电话打过去,说一对也要20元,没价讲,晕啊,反正送个样过来测试再说,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用过,给点议见?也随便推荐其它IC

网友A:
re

在不考虑FCC的情况下,用一个管子和声表面晶振做。成本低。

网友B:
管子和声表一样可过FCC

我已经做了一个大量出货北美了

楼主:
管子和声表好难调,自己生产也麻烦```

管子和声表我做过一个,没人指点,好难调啊```我调了很久老不够稳定```

真没有差不多成本的ASK的IC吗?

网友B:
恐怕PT4450已经是最便宜的了

网友C:
用分立元件搭吧

低成本做10dBm过FCC几乎不可能,但可以做小点,100米不需要那么大功率,只要接收灵敏度足够就行。

楼主:
RE

已经调过一个6DBM的也能够遥控得上,做10DBM只想稳定点
我测试的时候是把接收放在20M外隔了一道墙,调出来一个10DBM的测试是可以的,但我把接收机拿到2-3M的时候就不行了,但换另一个模块就可以了,另一个模块是以前调的,功率有17DBM,但近的可以,远的不行,相反的测试结果,我是完全没蛰罗...
不知道大侠们调这种模块的输出一般要满足哪些条件?

1.频率:433.92MHz 可以误差多大?
2.功率:10DBM
3....
.
.
.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D(2011-03-21):
PT4450/PT4455  不过pt4450应该是最实惠的呀!
对方给你喊价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