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TC35 40PIN接口的问题!

楼主(2008-03-14):
现焊接了一批(15片)单片机控制TC35的主板,拿来测试发现有10块,SYNC灯不能正常闪烁,应该说模块点火之后会SYNC灯就会闪烁,通过量模块的VDD电压可以得之模块已经启动,SYNC灯的三极管电路是没有问题的,因已有五块主板已经正常,所以不应该存在设计上的问题,现在估计应该是接口焊接上的问题,由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用焊锡膏焊接了模块的40PIN接口,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引起的呢,焊锡膏融化后能让PCB纤维都导通吗?其中有一块板已经查到是40PIN接口的其中两脚PCB已经短路,(这个原因不知道是PCB厂家的问题还是焊锡膏在做怪),现在有5块板需要按下单片机的复位按钮才能让SYNC灯正常的600MS亮灭,正常上电不能,单片机系统电路正常与否已经用其他方式排除,电源芯片也换过之前可以用到正常板上的,现我也怀疑也是接口上的问题,但却又找不到问题所在,接口处我已经用洗板水,酒精洗过,而且还把之前的接口取下来重新焊接过新买的接口上去,接口材料问题应该可以排除,因换过一批据说质量比较好的接口,TC35的焊接问题也可以排除,我用镊子拨过各管脚是否有虚焊, 但还是出现这种问题,各位大虾支支招啊,郁闷啊!这个问题搞了几天了!

网友A:
TC35I电压多少?可能是供电电压低的原因

你把SYNC灯闪烁的板上换一个TC35I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回dzdiy!

TC35的电压是4.3V,电源芯片是LM2576,TC35之前已经换过几个试过,情况仍然是SYNC灯不闪烁,感谢关注!

网友B:
将模块交叉替换做对比

不能绝对排除焊接的问题,品质不好的ZIF座会在高温下变形,要用探针在联好模块后逐脚测量。

网友A:
LM2576输出的纹波也不能忽视

tc35对电源要求比较高,你换成锂电池供电试试。

楼主:
谢谢斑竹关注!

关键是现在要按下单片机的复为按钮就能使SYNC闪烁起来?除了接口的问题还会有什么问题呢?

楼主:
按照斑竹的方法用模块交叉试!

果然发现了问题,原来那几块需要按复位按键才SYNC灯才能闪烁的板,现在用另外一个模块试又正常了!我试着用旧模块的连接线换到新模块连接线试,也正常,看来不是连接线的问题,那说明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C:
SYNC指示灯在TC35I初始化时要用AT^SYNC=1打开

AT^SYNC=1

楼主:
回dcp!

模块点火成功后SYNC灯会自己闪烁啊,你所说的AT^SYNC=1是对SYNC使能还是对SYNC置1呢?

网友A:
aaa

置1:闪烁
置0:不闪烁

网友C:
试了没有?

楼主:
回dcp!

试了,故障依然啊!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同一块板,A模块能工作正常,B模块工作不正常,但把B模块放在另一块好板上,又能工作正常,都晕了!

网友B:
那就可以肯定是接插件的问题

因焊接以及插座、排线本身的离散性,有的可以接触良好,有的不能,你用万用表+探针量量就知道了,注意不能用表笔,可以用鳄鱼钳夹大头针或用中医针灸用针,后者缠了铜丝可以直接焊接,当然,也有专用的探针,买几根也行。

楼主:
回dcp!

您说的AT^SYNC=1这条指令应该改为AT^SSYNC=1

楼主:
回斑竹chunyang

用您说的方法,把铜丝绞在表笔上,挨个量模块与主板的连接情况,可并未发现问题啊,难道还是这次接口材料的问题,之前用模块供应商原配的ZIF接口焊了三块板,没有一块出现这种问题,由于不够用,所以又另外去电子市场采购了另外两种ZIF接口,结果都出现SYNC灯不闪烁的情况.

或者还是焊锡膏在做怪,改变了PCB特性?如果是该如何解决呢,还是板子已经无药可救?
这是一个前辈写的:
"焊锡膏有两种,一种膏体是银白色的,也叫银浆、锡膏,内含有焊锡微粉,是用来配合热风焊接贴片元件的,用这种焊膏焊接板子当然很好,还省的送锡,只是成本太高.它的特征是:大多用朔料桶封装,桶外注有焊锡的物理成分说明,膏体银白色.酸碱度为中性,用它焊接后,清不清洗均可,不清洗版子就是脏一些,板子是不会导电的。还有一种也叫焊锡膏,膏体橘黄色透亮,是用来焊接金工件的,其主要成分是盐酸而且含有锌的成分,本身就是高阻状态,你如果用它焊接板子,你的板子已经报废了,就是你用酒精清洗那也是暂时可用,你不可能将它从版子的纤维中彻底清洗掉,它含的酸性物质可以从外界吸收空气中的水分,要不了多久你版子上的铜泊、元件的引脚就开始被腐蚀,氧化物脱落在板子上可以使板子导电。它的特征是:大多用铁盒封装膏体橘黄色透亮,天潮时膏体表面有水珠,属酸性物质,焊接后必须用清水清洗。所以初学者千万切记不可用此物来焊接板子,一定要用松香。"

网友B:
看来先要明确一下概念,也许我们根本不是在说同一件事

    焊锡膏,更多的时候被称为锡膏,是表贴元件机器焊接必不可少的焊接材料,犹如手工焊接中的焊锡丝一样,锡膏由多种金属元素细粉、防氧化剂、助焊剂、催化剂、表面活性剂、稀释剂、粘接剂等严格按比例混合而成,在特定温度曲线下会依次发生不同的化学反应从而自行完成焊接的各个工艺段,使用时采用丝网漏印到PCB上,然后放入焊机中进行回流焊接,少量焊接时也有人使用热风枪。
    锡膏是焊接剂。

    焊膏,一种传统的助焊剂,呈酸性,主要成分是矿物油和盐酸,高温下具有良好的助焊性,是焊接大件金属材料特别是铁、铝及表面已氧化的焊件常用的廉价助焊剂,但焊膏切不可用于普通电子元件的焊接,其盐酸成分会腐蚀元件及电路板并形成局部电流回路,对微信号电路、高阻抗电路、高频电路、高压电路等而言更是带来了致命的分布参数影响。
    焊膏是助焊剂。

    你用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楼主:
回斑竹!

我用的是您提到的后一种!看来这下板子完蛋了,那几块现在能工作的板不是也存在后患!

网友B:
后患无穷

可以在超声波清洗机中采用无水乙醇做溶剂清洗。

网友D:
是模块的问题

TC35I在初始化设置不成功,你可以使用电脑连接进行对模块初始化设置,再装到板上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