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侠们:有没有220M~240M频段的射频芯片?

楼主(2008-03-14):
功能和NRF905、IA4421差不多就行,不需要多个频段。

网友A:
自己降频吧

网友B:
现在的ISM芯片都无法满足

楼主去找找老芯片吧,如MC2833(发)、MC3363(收)等,倒是实现起来很简单。

楼主:
降频的方法是?

把射频芯片的晶振换小一点的?

网友A:
有空自己琢磨琢磨手册

看看那些ISM频段的IC,频率是什么决定的

很多是晶体频率倍频而来的,有的能够在200多M使用

网友C:
三洋应该有吧

三洋那些日本的厂商应该有吧,LA18××之类的

网友D:
re:6楼

LA18xx是TUNER

楼主:
打算用IA4420的315M频段

然后用7.3M的晶振,不知道能稳定不?

网友E:
建议您注意一下晶振的稳定性

计算一下100ppm  20ppm 10ppm的晶振,温度变化40度时频率能飘多少?呵呵

楼主:
IA4420有AFC

应该对晶振的要求不高

网友F(2009-03-27):
IA4432可以

采用IA4432频率可以到24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