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手机信号增强器可以用电视的同轴线吗?

楼主(2008-03-16):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但要重新设计阻抗变换及匹配电路

而且分支器还要处理得当。

楼主:
安装后是可以了

安装后是可以了,但现在有新的问题,就是信号很不稳定,有时满格,有时没信号,我调整了天线很多次都不成功,请问如何确定手机信号的方位。或是其它问题造成的。谢谢

网友A:
就是我说的问题你没有处理而已

特别是分支器,可以试试直接短接,正规的办法是更换匹配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