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芯片可以传输模拟和数字的信号

楼主(2008-03-17):
(无正文)

网友A:
必须自己实现

现在的芯片以数字为主,也有少量模拟的,要么全部量化后数字传输,要么将数字量调制后模拟传输,只能二选一。

楼主:
数字的芯片有哪些呢

使用数字方案,是否需要压缩.
成本会不会很高啊.

网友B:
按照你的要求

只能用模拟信道,然后自己扯个窄带的语音信道做调制,传送基本的数字信号

全数字视频音频目前成本偏高
当然如果是有线的,可以参考现在的数字电视网
无线的还得等等,等到技术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