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400多兆1W功放管

楼主(2008-03-17):
供电5V
频率400-450MHZ
输出功率1W(+30DBM)
求相关IC或BJT

网友A:
注意:高频下的稳定增益一般很低的,每级只有几个db

网友B:
并且是功率增益,而非电压增益

楼主:
感激2楼啊

可是供电都是12V左右的
我要的是5V的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们!!!

网友C:
同样电路下,电压低增益就相对低些,可以增加级数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