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IP通信技术怎么学习?

楼主(2008-03-24):
我做固件的,最近想学习TCP/IP技术,但是看了看教材实在是头大,太厚太笼统,看了半天仍然不知所云。。。

烦请各位达人介绍下学习经验,谢谢啦^_^

网友A:
Re

理论肯定要学。
如果只是做应用,看看socket编程的例子就行了。
感性认识,可以用抓包软件分析数据。
深入理解,还得看源代码。

通信无非是一层层打包、拆包、校验、地址、交互等等。

网友B:
说说总是简单,实现太难!

网友C:
re

至少先要看TCP/IP的三卷中的 协议卷,花再多时间也得看。
我看了半年才基本熟悉什么是TCP/IP。
使用什么协议栈自己确定 UIP用的人可能相对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