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的问题

楼主(2008-03-25):
(无正文)

网友A:
线圈也是天线的一种

楼主:

那什么时候用线圈呢?是否是距离较近的时候用?

网友B:
不同形式的天线具有不同的特性

不同形式的天线具有不同的特性,
其尺寸、形式决定了它的带宽、即不同频率上的方向图、增益、阻抗等等。

网友C:
楼主的问题没法回答

2楼和4楼说的都对,准确讲,天线的选择要根据应用的需求选择,而天线种类繁多,参数差别巨大,成本自然也各不相同,选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