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供电问题

楼主(2008-03-25):
请问SIM300能否用锂电池直接供电呢?

网友A:
请查sim300手册,需要的电流

查一下手册,需要多大的供电电流,峰值电流会有多大,功率多少,等等。

网友B:
直接供电的缺点是电池容量不好充分利用

特别是电池容量较小或内阻较大时。

网友C:
锂电池的电压为3.7V,sim300工作不稳定

我用3.7V供电做实验,(不是锂电池),模块连接服务器老是不成功,采用4.2V,没问题

网友B:
楼上应该看看模块的说明书就知道为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