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短距无线设备出口到美国需要通过什么标准?

楼主(2008-03-28):
请问短距无线设备出口到美国需要通过什么标准?
如蓝牙,其他2.4G、915MHz家用设备。谢谢!

网友A:
去我的Blog,有专门讲解和链接

网友B:
FCC 认证

 家用设备距离比较近,可减小功率,过FCC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C:
FCC是肯定要的,

在美国FCC是肯定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