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一款无线通信芯片

楼主(2008-04-02):
帮忙推荐一款无线通信芯片
要求:距离〉=500m(室外空旷空间)
价格尽量便宜,好买的!
谢谢!!!

网友A:
距离达500米的芯片很少,一般要加PA

楼主:
什么是PA?

什么是PA?
不要笑我,我对无线一窍不通。
只是想找个可以实现500M距离通讯,且容易和单片机接口部件。

网友B:
power amplifier 功率放大器

楼主:
没有不用功放的吗?

哦 没有不用功放的吗?
距离和功率的关系怎么计算呀?

网友C:
RF传输距离和很多因素有关

你的传输速率多少?工作频率是多少?

楼主:
对速度要求不高

只要能实现通讯就可以。
传输数据是9600bit/s就可以。
工作频率好像无所谓。

网友D:
才500米你干脆直接用有线就得了

网友E:
根据LZ实际情况,建议采用无线通讯模块而不是无线芯片!

楼主:
模块和芯片的区别是什么?

模块和芯片的区别是什么?
模块是已经家好功放的吗?还是连MCU都加进来了?
有什么合适的模块?

网友F:
推荐啊

看我签名吧.

网友G:
合法前提下9600空速500米传输距离需要较佳的天线和接收灵敏

网友H(2008-05-03):
得选用模块

500M,肯定得加PA,因为肯定不会在空旷的地方使用。

网友E:
如果速率不高,XE1205可满足要求

网友I:
大声叫,别人都能听见!还需要PA吗?

网友J:
可以参考一下CMX969

网友K:
具体数据

具体数据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