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传输音视频方案

楼主(2008-04-03):
想做一个用无线来传输音视频的东东,距离至少1KM,最好能达到5KM,哪个大侠帮指点一下,用哪种方案比较省事、省钱。因为量少,最多十几个,所以得考虑不能电路太麻烦,成本尽量控制。谢谢了!!!

网友A:
可以考虑自己开电视台

网友B:
对的!最少一个小村落都可以收看了

十几个不如买现成的!现在市面上很多号称5KM的音视频模块
 不过这是非法的!

网友C:
小心

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有关部门对超标的数传、遥控类信道管的不严,但对音视频无线发射系统非常敏感……其它的就不用多讲了吧。

网友D:
有卖啊,1.2G,2.4G的,买现成的。

楼主:
5KM的大概价格是多少?

这个东西有托人问过,5KM的要很贵,至于使用上就不用管了,主要考虑怎么样降低成本,那就是自己能做的地方自己做能不能省下点银子。

网友E:
可以实现

用一般433MHZ的无线数据通信模块就可以实现,通过一种低数率语音通信编码,可以实现3000米以上音频通信.不过电路和软件比较复杂,包括音频处理电路和射频处理电路.

网友C:
无论采用何种编码,常规信道下3000米的通讯距离已远远超标

    尤其是传输音视频内容,且不说内容是否“敏感”,单转播电视或卫星电视的信号甚至发射自制内容依法都面临重**烦,不出事是侥幸,出了事就不是小事,不信在网上搜搜有关案例,慎之,为这点钱不值得。

楼主:
在使用上绝对没问题

至于使用上,大可放心,是大单位使用,并且无委和安全部门方面都没问题。因此这方面不用顾忌,只是要成本上要考虑,毕竟人家不肯出太多的银子。哪位大侠能给联系一套物美价廉的,做做试验,如果效果很好,以后的量应该会很大。

重点是视频传输,如果谁有成品可以给我发email:0-8888@163.com

网友F:
可用5.8G无线网关加以解决

楼上的不知道不要乱说,关于无线的宽带远距离传输的应用,是由来已久的。在我**中,大约在2004年,2.4G/5.8G的设备在室外远距离传输都是合法的,而且2.4G由于生产上比较容易实现,所以有大量的的设备存在,到了04年,可能是11月份吧,无委有一个文件,感兴趣的人可以找一下,出台了一个限制2.4G在室外使用的规定,对其功率进行了限制。如此以来,基本室外设备使用时我个人认为只有5.8G比较合适了。但是,象5.8G这样的在大功率设备是需要向无委交费的,在我**中,是按带宽和设备收钱的,一般一个完整的无线系统应该每年向无委约交千儿八百块钱,这样就可以合理合法的用了。当然,也有不交钱的,但这样做是不合法的,做为无线系统集成商,我们有必要也有义务向用户说明的。
以上这些都是明文规定的。有兴趣的可以查一下把原文贴在后边。

网友A:
不肯出太多银子的不像大单位

呵呵
这种有背景的企业或者干脆就是强力部门,根本不削那点钱
还为了省钱四处打听哪里有便宜的

网友F:
转帖《关于使用5.8GHz频段频率事宜的通知》

关于使用5.8GHz频段频率事宜的通知
信部无[2002]27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无线电管理机构、通信管理局,各相关单位:

为适应无线通信技术的发展,满足无线电通信业务的需求,根据我国无线电频率划分规定及频谱使用情况,并参照国际上通用的技术标准。现将5725 - 5850 MHz频段频率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自发文之日起,5725 - 5850 MHz频段作为点对点或点对多点扩频通信系统、高速无线局域网、宽带无线接入系统、蓝牙技术设备及车辆无线自动识别系统等无线电台站的共用频段。
符合技术要求的无线电通信设备在5725 - 5850MHz频段内与无线电定位业务及工业、科学和医疗等非无线通信设备共用频率,均为主要业务。

二、        无线电通信设备主要技术指标
(一) 工作频率范围:5725 - 5850 MHz
(二) 发射功率:≤500 mW 和
≤27 dBm
(三) 等效全向辐射功率(EIRP):≤2 W 和
≤33 dBm
(四) 最大功率谱密度:≤13 dBm / MHz 和
≤19 dBm / MHz (EIRP)
(五) 载频容限:20 ppm
(六) 带外发射功率(EIRP):
≤-80 dBm / Hz (≤5725MHz或≥5850MHz)
(七) 杂散发射(辐射)功率:
≤-36 dBm / 100 kHz (30 ~ 1000 MHz)
≤-40 dBm / 1 MHz (2400 ~ 2483.5 MHz)
≤-40 dBm / 1 MHz (3400 ~ 3530 MHz)
≤-33 dBm / 100 kHz (5725 ~ 5850 MHz)
(注:对应载波2.5倍信道带宽以外)
≤-30 dBm / 1 MHz (其它1 ~ 40 GHz)

三、        在该频段内的无线电发射设备的射频部分与其天线必须按照一体化设计和生产,其外部的调整或控制装置仅用于在型号核准的技术指标范围内进行调整或控制。在设置使用时,不得擅自改用其它天线或额外加装射频功率放大器。

四、5.8GHz频段无线电台站的频率占用费,按照《关于发布无线电新业务频率占用费试行收费标准的通知》(信部无[2001]226号)规定的频率占用费标准执行,即:
40元/MHz/基站
按核准带宽收,不足1MHz按1MHz收取。

五、设置使用5.8GHz频段无线电发射台站,必须报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无线电管理机构批准。
在室外环境设置使用点对点通信方式的扩频通信系统或点对多点通信方式的无线局域网、无线接入系统的中心站和其它固定无线电台站,须领取电台执照。

六、设置使用5.8GHz频段点对点或点对多点扩频通信系统、无线局域网、宽带无线接入系统的无线电台站,原则上用于公众网无线接入通信,运营企业须取得相应的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

七、交通管理部门利用5.8GHz频段设置车辆自动识别等交通管理专用无线电台站,须到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办理台站审批手续,并交纳频率占用费。

八、在该频段内的无线电台站不得对合法无线电定位台站产生有害干扰,若产生干扰,应立即停止使用,采取措施消除干扰后方可继续使用。
在该频段内的其它无线电台站受到干扰时不受保护,原则上应自行解决或协商解决。为便于协调而需查找干扰源,可请当地无线电管理机构协助查找。

九、生产、进口、销售和设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均须取得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核发的型号核准证。
各生产、进口、销售单位、企业在有关5.8GHz频段无线电设备的产品说明书、宣传品、广告等营销行为中,均不得出现类似“无须审批”的内容。

十、在5.8GHz频段内研发新技术、新业务的无线电设备,按照《研制无线电发射设备的管理规定》执行。
为促进多种系统与技术有效共用5.725-5.85 GHz频段,应积极鼓励每种系统的技术创新,努力增强自身系统在共存环境下的抗干扰能力,并增强其工作的可靠性与可用性。

以往文件,凡与本通知相抵触的,以本通知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
二OO二年七月二日

网友F:
转贴5.8G在国内合法化的全过程

5.8GHz宽带无线接入技术试验日前通过评审
            中国联通广州5.8GHz宽带无线接入技术试验日前在广州通过评审。评审意见指出:就同类技术而言,该系统已在其他国家、地区成功应用,为满足我国通信发展的需要,结合本次试验结果,专家组建议尽快完成5.8GHz宽带无线接入频段的规划及管理办法,制定我国5.8GHz宽带无线接入的行业标准,早日进入商用。

            评审组听取了中国联通广东分公司的试验工作报告、信息产业部电信传输研究所的试验测试报告和航天科技通信有限公司的系统介绍,观看了试验现场,试验了系统开通的各项业务,听取了用户的评价。

            试验表明,航天科技通信有限公司提供的CB-ACCESS系统具有以下特点:该系统可以承载包括话音业务、Internet接入、VOD和会议电视等在内的各种综合业务;该系统射频部分一体化设计,集成度高,系统配置比较灵活,可实现资源动态分配;系统安装维护简单,运行状况稳定,工作于5.8GHz频段,抗雨衰能力强;系统可选择ATM工作平台或IP工作平台,组网灵活;网络管理功能比较健全,适宜于复杂网络的管理。

            评审组认为:本次试验方案合理,内容全面,试验测试数据齐全,开通的业务有代表性,提供的资料完整;CB-ACCESS系统在联通广州一年多的试验期间,运行稳定,用户对提供的业务比较满意,满足综合接入的商用要求,是宽带通信接入网的一种有效的、实用的技术手段。

            鉴于广州5.8GHz宽带无线接入技术试验为我国宽带通信接入领域提供了大量重要的试验数据,对今后的商用推广和应用具有重要的参考指导价值,其主要目的已经达到,评审专家组同意通过评审。

            据介绍,随着全球信息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因特网的普及,通信服务的多元化,公众对于宽带服务的要求日益迫切。现有的各种网络手段已经受到一定的压力,无线宽带技术在过去的数年内高速发展,已经成为一个高速、可靠、低成本的网络元素。

            5GHz频道的使用,是因为美国的苹果计算机公司在1995年向FCC提出申请修改电信法令,建议将5GHz上,分出300MHz的频段,以免费方式提供给工业、教学、科研、医疗行业使用。

            该建议得到了FCC的高度重视。经过审慎的考虑,广泛的咨询和专家组的研究,FCC在1997年完成立法,允许业者在互不干扰的前提下,免领牌照,使用5GHz作为各种通信之用,称之为U-NII频带(Unlicensed
            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自从FCC规划使用5.8GHz(U-NII)频段以后,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和市场的强烈需求,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日本,香港、台湾等等先后参照FCC的规定,分别规划了各自国家和地区的5.8GHz频段。

Copyright&copy;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2002。

网友F:
关于2.4G频段不能满足LZ要求,有两个法规

《关于调整2.4GHz频段数字无绳电话机部分技术指标的通知》(2003年11月6日,信无函[2003]159号)是对《关于调整2.4GHz频段发射功率限值及有关问题的通知》(2002年8月23日,信部无[2002]353号)的补充,对2400~2483.5MHz频段内设置使用的室内数字无绳电话机的使用频率、等效全向辐射功率(EIRP)等技术指标予以规定。

网友F:
转帖我在上面提到的一个法规

关于调整2.4GHz频段发射功率限值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信部无[2002]353号

--------------------------------------------------------------------------------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各相关单位:
为适应无线通信技术的发展,为科研、生产单位研发新技术、新产品提供研究频段及便利条件,满足无线电通信业务的需求,根据我国无线电频率划分规定及频谱使用情况,并参照国际上通用的技术标准。决定调整2.4GHz频段无线电发射设备的部分技术参数,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自发文之日起,调整2.4 - 2.4835 GHz频段无线电发射设备的主要技术指标如下:
(一) 等效全向辐射功率(EIRP):
天线增益<10dBi时:≤100 mW 或≤20 dBm;
天线增益≥10dBi时:≤500 mW 或≤27 dBm。
(二) 最大功率谱密度:
1.直接序列扩频或其它工作方式:
天线增益<10dBi时:≤10 dBm / MHz(EIRP);
天线增益≥10dBi时:≤17 dBm / MHz(EIRP);
2.跳频工作方式:
天线增益<10dBi时:≤20 dBm / MHz(EIRP);
天线增益≥10dBi时:≤27 dBm / MHz(EIRP)。
(三) 载频容限:20 ppm
(四) 带外发射功率(在2.4-2.4835GHz频段以外):
≤-80 dBm / Hz (EIRP)。
(五) 杂散发射(辐射)功率(对应载波±2.5倍信道带宽以外):
≤-36 dBm / 100 kHz (30 - 1000 MHz);
≤-33 dBm / 100 kHz (2.4 - 2.4835 GHz);
≤-40 dBm / 1 MHz (3.4 - 3.53 GHz);
≤-40 dBm / 1 MHz (5.725 - 5.85 GHz);
≤-30 dBm / 1 MHz (其它1 - 12.75 GHz)。
二、2.4GHz频段作为无线局域网、无线接入系统、蓝牙技术设备、点对点或点对多点扩频通信系统等各类无线电台站的共用频段。
符合技术要求的各类无线电通信设备在2.4 - 2.4835 GHz频段内与无线电定位业务及工业、科学和医疗等非无线通信设备共用频率,均为主要业务。
三、在该频段内的无线电发射设备的射频部分与其天线必须按照一体化设计和生产,其外部的调整或控制装置仅用于在型号核准的技术指标范围内进行调整或控制。在设置使用时,不得擅自改用其它天线或额外加装射频功率放大器。
四、设置2.4GHz频段的无线电台站,按照信息产业部发布的《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设备暂行规定》(信部[1998]178号)进行管理,其无线电发射设备均须取得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核发的型号核准证。
为便于查找干扰和协调,在室外环境设置使用2.4GHz频段无线电台站应报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备案。
五、在该频段内的无线电台站之间产生干扰,原则上不受保护,应自行解决或协商解决。为便于协调而需查找干扰源,可请当地无线电管理机构协助查找。
六、在地广人稀的农村地区设置使用点对点扩频通信台站,须报所在地无线电管理机构审批并办理设台手续。为避免对无线局域网等无线电通信设备的干扰,在大中城市的城近郊区等人口密集地区,不得设置使用点对点扩频通信台站,已领取无线电台执照的合法台站可使用至2004年12月31日,到期停止使用,收回电台执照。
以往有关2.4GHz频段使用的文件,凡与本通知相抵触的,以本通知为准。

特此通知。

二OO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网友G:
同意12楼: 不肯出太多银子的不像大单位

。。。。。

网友A:
小叉叉

以后要叫我的名字,不管你是同意还是拍砖

网友G:
只吃过拍黄瓜,没吃过拍东瓜...

楼主:
怎么做不是单位大小的原因

而取决于领导。

网友H:
想传1Km到5Km

是无障碍还是有障碍?带宽呢?如果有障碍还要求8M带宽,那只能买现成的高频数字微波收发机了,估计一套大概10W

网友I(2008-06-05):
请问有没有低成本的音视频方案,短距离的

方案如下:
发射:摄像头 + S3C2442(压缩) + 2.4G RF
接收:2.4G RF +S3C2442(解压缩)+ RGB接口LCM

这个方案成本偏高,图像传输压缩率不高,RF打算采用nRF2401

请教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J:
RFM有合适的模块

http://www.rfm.com/products/fhss.shtml
WIT2410,WIT2450是否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