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nrf905实现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8-04-03):
首先声明我对无线通讯一无所知,不要笑我。

我想实现距离500m的无线通讯,对速度和频率要求都不高,容易和单片机接口。
用nrf905实现500m的通讯可以吗?容易实现吗?

我看有些用nrf905可以实现2000m的通信。
我想知道如果不加功放能实现多远的距离?
如何根据资料来判断芯片可以传输数据的距离?

网友A:
需要采用很好的天线才行。

    多数小功率无线信道的合**率输出上限是10dBm,此时,在较低的速率和较高的天线增益下(指普通单极天线中的上品但非特种高灵敏度天线)可以实现最大约600米左右的通讯距离,接收灵敏度越高,距离越远,nRF905的接收灵敏度不算很高,其最远通讯距离约400-500米。
    楼主所及905实现2KM通讯是加了PA的结果,这是非法的,目前国内合法的长距无线信道是抄表专用的,准许50mW的输出功率,有关细节可见我的Bolg中相关**。

网友B:
可以,

要2000米啊,有啊,完全可以实现你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