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中继器是放在线路的中间还是末端?

楼主(2008-04-03):
请问要延长5类线的网络传输距离时,比如有160m距离,中继器(集线器或交换机)是放在线路的中间80m处还是末端160m处?
另外,如果80m的传输速率为最佳速率的80%,那中继器放在中间的传输速率是不是0.8*0.8=0.64倍最佳速率?

网友A:
取在160×80%处

楼主:
说清楚点啊

为什么啊,你也说出个道理来啊拜托,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A:
这么简单的还用说吗?

    首先,中继的“中”不是指同一线路段中间的“中”,而是指整个线路中间的“中”,对于局部某一线路段,中继是终端设备,所以中继当然要接在局部线路的末端了。
    其次,为保证通讯质量,线路额定通讯距离不要极限使用,要根据路况选择,通常采用80%,路况好可再增加点,路况差就再减少点。

网友B:
~~LZ也太没礼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