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画的电话电路对吗?请chuayang版主等高手指点

楼主(2008-04-06):
一、    对该电路的理解
电话线从J15进来,RZ1为防冲击电流的压敏电阻,型号现选的是7D151,C78,C79是将电话线的直流电压隔离,将电话线上的交流信号耦合进来,C81,D8,O1,R17,R113为振铃检测电路,因电信局振铃信号是45到75V交流电,正半周时,D8截止,该信号经过电容C81,O1,R17使O1导通,光耦内部的光敏三极管导通,使三极管的集电极电位变低,负半周时D8导通,O1不导通,三极管的集电极电位保持高,这样光耦三极管的集电极就输出一连串的方波信号送到单片机的计数器脚。当单片机识别出是振铃信号时,将控制T4导通,继电器K1的常开触点闭合,此时外线与单片机的拨号系统相接,相当于电话摘机。R104,R105起限流作用,T1是起到隔离,耦合作用,D11,D12是将电压限定在5V,防止变压器耦合过来的交流信号幅度超过5V,变压器2脚信号经过阻容耦合送往MT8880的TONE脚,以及MT8880的IN-脚也是接阻容耦合送到该脚。

二、不解的问题
 1、电话线进来的信号是否需要接整流桥区分极性呢,因后极接了变压器,要或不要,请告知原理,谢谢!
 2、电话线进来的信号是否需要接C78,C79呢,如果不用,请告知原理,谢谢
 3、C81为什么要用这么大耐压的电容呢,C78,C79不是已经隔了直流了吗?
 4、D11,D12的作用还请详细解释下,上面的理解只是猜测。
5、变压起2脚的信号送到MT8880的IN-脚还需要放大吗?
6、TONE出来的信号一经过一对RC并联和一对RC串联耦合后送到变压器2脚的,具体是什么原理呢,我只知道是RC并联是滤除高频,RC串联是阻止低频,这样做只能滤除掉两个频率,不能截取一段频率啊?
具体还请chuayang版主等高手指点!

网友A:
你的电路设计不够合理

    电话线路分极性,所以一般入口要接个桥堆,这样后面的电路就跟电话线的极性无关了。你的电路中,话路用变压器隔离是无所谓极性,你的铃流检测也无极性,但模拟摘机电路你没有给出,一般用电流源摘机对信号的旁路最小,而一般的电流源电路是有极性的。另外,变压器不用加限流电阻。

楼主:
谢谢版主!

您所说的模拟摘机电路在我电路中不是由T4,继电器构成的吗?

网友A:
模拟负载是等效300欧的,你的电路中哪里有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