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加MAX232或不加哪种通信距离更远?51单片机可用RS485

楼主(2008-04-07):
    有个新项目,想用一个单片机控制多个单片机,通信距离最好能达30m,考虑用RS232串口通信方式,不知通信距离到底有多远,据说最远理想距离达30m。还有,加MAX232或直接两两单片机串口相连,到底哪个通信更远更可靠。我只知道MAX232只是用在PC与单片机之间电平转换用。
    想过用RS485通信方式,但对RS485不怎么熟悉,不知道普通的单片机能不能用RS485通信?据说通信距离可达1200m。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两单片机直接通讯不可取。
RS232通讯不能及远,距离与波特率有关,波特率低时可以远一些,但一般只有数十米。
单片机之间通讯,比较好的方法是光耦隔离,电流环方式传输,波特率不高时可以达到数千米,抗干扰性比较强。

楼主:
谢谢,非常谢谢@这下我知道电流环了!@

网友B:
用485较简单,也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485通信方式不是专门为哪种单片机设计的

网友D:
485通信可以用在51单片机上的

485通信方式,51单片机是可以用的啊.
一般降低传输速率的话,传送距离在1200M左右.
如果你对传输速率没什么要求的话,485可以用的

网友E:
用485是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