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力线载波通信

楼主(2008-04-08):
国内搞电力线载波的厂家很多阿,在数据量不大的情况下,在类似于矿井的电缆中,真正能做到传输2-4km的 实时性和可靠性较高的有几家哦。矿井的电缆电压660V,主要工作设备是三箱异步电机,这个信道条件应该比居民区好得多吧。
有几家公司能做到这个水平的?

楼主:
这么冷清

没有人搞拉

网友A:
你的问法不对而已

网友B:
可能需要中继

网友C:
选择路由器和中继比较好

网友D:
同样问题

有做单线通信的吗?就是利用导线大地构成回路的

网友E:
单线通信和以前有线广播有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