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F7020

楼主(2008-04-08):
ADF7020怎么不产生中断啊!有谁做过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检查你的编程和硬件

仔细阅读器件手册,如果你理解了,调通就不是问题。

网友B:
adf7021

请教各位:
最近在调试ADF7021,性能不好,10CM距离有错码.请帮忙看一下寄存器初始化是否有问题.
频率:433.92MHZ.FSK.1200bps,中等功率.

reg0=bit[30]|bit[27]|bit[25]|bit[22]|bit[21]|bit[20]|bit[17]|bit[16]|bit[15]|bit[14]|bit[10]|bit[4]|0x00;//   N reg PLL enable,rec

 reg1=bit[22]|bit[18]|bit[17]|bit[16]|bit[14]|bit[13]|bit[12]|bit[4]|0x01;//
reg3=bit[29]|bit[27]|bit[26]|bit[24]|bit[23]|bit[21]|bit[20]|bit[19]|bit[17]|bit[16]|bit[15]|bit[14]|bit[11]|bit[10]|bit[7]|bit[6]|bit[4]|0x03;

reg4= bit[20]|bit[18]|bit[17]|bit[15]|bit[13]|bit[11]|bit[9]|bit[4]|0x04;
reg5=bit[13]|bit[12]|bit[11]|bit[6]|bit[4]|0x05;

 reg6=bit[29]|bit[27]|bit[26]|bit[25]|bit[24]|bit[23]|bit[22]|bit[21]|
  bit[18]|bit[17]|bit[16]|bit[15]|bit[14]|bit[13]|bit[12]|bit[11]|bit[10]|bit[9]|bit[8]|bit[7]|bit[4]|0x06;
 reg8=bit[14]|bit[13]|bit[12]|bit[10]|bit[9]|bit[8]|bit[7]|bit[6]|bit[5]|bit[4]|0x09;//
 reg10=bit[29]|bit[28]|bit[25]|bit[23]|bit[20]|bit[18]|bit[17]|bit[13]|bit[12]|bit[10]|bit[8]|bit[6]|bit[4]|0x0a;//
reg11= bit[30]|bit[28]|bit[26]|bit[24]|bit[22]|bit[20]|bit[18]|bit[16]|bit[14]|bit[12]|bit[10]|bit[8]|bit[5]|bit[4]|0x0b;//    AFC REGISTER
 reg2=bit[22]|bit[21]|bit[19]|bit[17]|bit[16]|bit[15]|bit[14]|bit[12]|bit[10]|bit[8]|bit[7]|0x02;

网友B:
ADF7021

我的ADF7021可产生中断.ADF7020与其相似,但更复杂.

网友C:
7020,你只要设置好寄存器,  就会产生中断,  哪怕你的电路没做匹配,  基带数据不能正常解调出来也行

他有个专门的基带输出口和 一个中断口

网友D(2021-09-14):
引用 网友C:
7020,你只要设置好寄存器,  就会产生中断,  哪怕你的电路没做匹配,  基带数 ...

你好  有个业务想咨询你  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ADF7021可产生中断.ADF7020与其相似,但更复杂.

你好  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